[求助类] 音频信号线ESD管该接什么地?

楼主(2020-11-24):
请教个问题,音频插座信号线的ESD管接地一般接哪个地,接信号地还是机壳大地呢。

网友A:
音频属于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属于模拟信号

然后呢?接模拟地吗?

网友:
    如果接口区域的机壳有螺钉的话,建议接机壳比较好

网友:
    信号线对地并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