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差分线怎么等长?哪些线需要等长?

楼主(2020-11-24):
    AD中PCB差分线怎么等长?哪些线需要等长?

网友:
    1、差分线等长
    首先需要设置差分对,可以在原理图里设置再导入到PCB,也可以在PCB里设置:
    在PCB面板里选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点击add添加差分对。
再设置差分对规则。
    最后使用交互式差分对工具进行布线,自动按规则进行等长。

    2、哪些信号需要等长
最长见的就是DDR,数据线等长、时钟地址控制线等长。
其他也没用过,不清楚了。

网友:
    不知道啥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