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算个电容充电时间

楼主(2020-11-24):
供电电压12V。 en是使能管脚,电压超过0.8V,芯片开始工作。想算一下电容C1两端电压到0.8V需要的时间

网友A:
设,V0 为初始电压值;
Vu 为电充满终止电压值;
Vt 为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u-V0)* [1-exp(-t/R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V0 为初始电压值;
Vu 为电充满终止电压值;
    Vt 为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值。

你这公式V0和Vu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公式V0和Vu反了吧

没反啊,就是这样算的

网友:
    电压源等效电流源,电流源再等效电压源。得到RC充电电路,这样就很好算了

网友:
    可以尝试用这个工具算算,http://eeworld.com.cn/tools/RCshijianchangsh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