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孔选不中

楼主(2020-11-24):
请问mentor软件在PCB里面添加的定位孔选不中的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锁住了

网友:
定位孔一般是孔的属性,在布线模式下就可以选中的

网友:
软件关闭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
要是VX要检查过滤器是不是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