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GaN的功率管做线性功放?

楼主(2020-11-24):
砷化镓的功率管资料上都给出了三阶交调,可以根据资料选择器件,但是氮化镓功率管都没给出三阶的曲线,我先问一下大家一般经验值是什么样的曲线?

网友:
    太差了呗,氮化镓功率更大,做出来dbc太小了吧,55所管子手册氮化镓和砷化镓的P-1都不给的。

网友:
    赞同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