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如何降低PCB项目的成本

楼主(2020-11-24):
作为硬件设计师,工作是在预算范围内按时开发PCB,并且需要它们能够正常的工作!在本文中,将讲解关于在设计时考虑电路板的制造问题,以便让电路板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成本更低。请记住,以下许多技巧可能不符合你的实际需求,但如果情况允许,它们是不错的降本方法。

  一、将所有表面安装(SMT)组件保持在电路板的一侧

  如果有足够的可用的空间,可以将所有SMT组件放在电路板的一侧。这样,电路板只需经历一次SMT制造过程。如果电路板的两侧都有组件,则必须经过两次。通过消除第二次SMT运行,可以节省制造时间和成本。

  二、选择易于更换的零件选择组件时,选择易于更换的组件。

  虽然这不会节省任何实际的制造成本,但是即使可替换的零件缺货,也不必重新设计和重新设计电路板。如大多数工程师所知,避免重新设计符合每个人的最大利益!

  以下是挑选易于更换零件的一些技巧:

  1. 选择具有标准尺寸的零件,以避免每次零件过时都需要更改设计。如果替代产品具有相同的占地面积,则只需替换一个新零件即可完成!2. 在选择组件之前,请访问一些制造商的网站,查看是否有任何组件被标记为“过时”或“不建议用于新设计”。‍

  三、选择尺寸为0402或更大的组件

  选择较小的组件可节省宝贵的电路板空间,但是这种设计选择存在一个缺点。它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正确地放置和放置。这会带来较高的制造成本。

  这就像一个弓箭手,将箭射向10英尺宽的目标,则不必太集中精力就能击中它。弓箭手可以不断的射击,而不会损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您的目标缩小到只有6英寸,这时弓箭手就必须集中精力并花费一定时间才能正确命中。因此,小于0402的零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安装,这意味着成本会更高。

  四、了解并遵循制造商的生产标准

  遵循在制造商给出的标准。将保持较低的成本。复杂的项目,通常制造成本更高。

  在设计项目时,需要了解以下几点:

  ● 使用带有标准材料的标准堆叠。● 尽量使用2-4层的PCB。● 将最小的迹线/间隙间距保持在标准间距内。● 尽可能避免添加特殊要求。

  五、尝试使用表面安装(SMT)尽可能使用SMT组件代替通孔。这不仅会减少制作电路板的成本,而且会减少交货时间。SMT和THT组件几乎完全视为独立的制造过程。

  因此,如果可以在整个设计中使用所有SMT组件,则将消除整个THT制造过程。当然,这并不一定能做到,但值得尝试。

  这个方法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1、并非所有等效的SMT和通孔元件都定价相同。有时,SMT组件的成本更高,因此必须权衡制造节省成本与零件价格的成本差异。2、如果您要用等效的SMT代替通孔连接器,注意是否有人会定期处理连接器。SMT零件不具有其THT同类零件的机械强度,并且一般不能忍受相同量的磨损。

  遵循上述建议进行设计,可以让你的PCB项目的制造成本降低,但保持相同的性能。

网友:
选择较小的组件可节省宝贵的电路板空间

网友(2020-12-25):
    在器件选择方便,选择市场主流才好,这样即成本最低(半导体有量价格才低),采购周期也能有保证。如手机量大,造成部分容量低的电容,0201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