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CC2541的方案,使用Balun,选用的IFA天线。遇到一个问题感觉自己理论上有...

楼主(2020-11-24):
各位专家早上好。最近做的CC2541的方案,使用Balun,选用的IFA天线。遇到一个问题感觉自己理论上有盲点。
我用了SI9000计算出一组参数组合,双层板采用同层参考,1.0mm的PCB板厚,线宽30mil,走线与包地间距7mil。这组参数能满足50欧姆阻抗匹配要求。
但跟一些硬件的朋友聊天时有朋友提醒射频线要净空,原因是分布电容的存在会使射频信号衰减。
以我原有的了解,特征阻抗不正是分布参数的微分模型汇整的结果吗?在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净空的结果是匹配不理想,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角度分析呢?
望不吝指教。

网友:
    你朋友说的有道理

楼主:
    有没有人会?

网友:
    你那朋友说法不正确。
你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用7mil的间距控制50欧阻抗,还是不太靠谱的。因为间距与线宽具有同等的加工误差。

网友:
    你指的是那一部分的天线,是IFA天线本身,还是进入前端芯片的走线部分?

网友:
    留一个L型匹配位用于后期调试,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看你用的哪个模型,如果用线包地,就是阻抗线和参考地在同一平面时,就要消除第二层地平面的影响,扣掉串行阻容下的平面比较好。
    建议用1.6mm板,这要线宽在10mil以上误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