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SCI和I2C的区别

楼主(2020-11-24):
    在看mcu的规格书的时候,有的MCU带SCI接口(Serial communications inteRFaces),也有带I2C bus interface,请问大家,这两个接口有什么不同吗?SCI接口是否可以做I2C接口使用呢?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1375-1-1.html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I2C只有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1375-1-1.html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看到那个帖子中只讨论了SPI、I2C、UART、I2S、GPIO、SDIO、CAN这几种,没有SCI啊?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看成SPI了,对不起

网友:
    SCI(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意为“串行通信接口”,是相对于并行通信的,是串行通信技术的一种总称,最早由Motolora公司提出的。

    RS232是串行通信的一种物理接口电气标准,规定传输介质(电缆)、收发电平等。其实,RS232、RS422、RS485等都是SCI,其中两线制(仅RXD和TXD)的RS232与RS422和

网友A:
    刚仔细看了看SCI和串口差不多,2根线,一根TX,一根R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仔细看了看SCI和串口差不多,2根线,一根TX,一根RX,

SCI挺的比较少,一般都是SPI或者串口

网友:
    都是接口,大同小异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5334-1-1.html
    其实程序的最高境界是思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5334-1-1.html
    其实程序的最高境界是思想,

    是的很有道理,真正的高手只会谈思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是否SCI可以作为I2C使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是否SCI可以作为I2C使用呢?

    我们公司用SPI,串口,I2C用的多,SCI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用SPI,串口,I2C用的多,SCI没有用过

    板子和板子通信用串口的多,速度高就用并口I2C主要用于控制外设
    SPC没用过,
    变通一下,你就用你熟悉的,这样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少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变通

楼主:
    可是如果只有一个I2C,还需要别的控制,就只能用SC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