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R仿真怎么分析?

楼主(2020-11-24):
请问一下为什么138ps之前这里的阻抗是凹陷下去的呢?单端线设置阻抗为45ohm,为什么传输完成一个来回之后,阻抗才上升到45ohm呢?(线为单端线,线大小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你可以從啟始的地方開始去觀察,應該就可以分析出你138ps前是哪個元件

楼主:
    出来是过孔,然后就到线了,过孔——线——过孔

网友A:
    建議去算一下, 你設定的port 到過孔的長度, 是不是剛好再138ps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去算一下, 你設定的port 到過孔的長度, 是不是剛好再138ps內

请问这个怎么看呢?

网友:
    跌落下去的位置可能是过孔的影响,你计算的阻抗可能跟软件仿真的阻抗不一样,所以曲线上的阻抗值没有到45ohm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看呢?

    c 光速
    Er 基板介電常數

楼主:
    第一个公式是信号传播速度,2.4传输时延等于距离除以速度,2.3不懂

网友:
    学习下,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