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如何选型,在元器件筛选过程中都考虑哪些方面,采用什么手段,确保其长期运...

楼主(2020-11-24):
元器件如何选型,在元器件筛选过程中都考虑哪些方面,采用什么手段,确保其长期运行的可靠性?

网友:
元器件的选型根本在于系统方案的合理性吧,从费效比,可靠性,供货稳定性等去综合定方案,然后再选元器件

网友:
选型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技术成熟度、元器件质量等级、供货稳定性以及是否为国产等方面的因素,实际在选型中需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权衡出一个最优的选型方案

网友:
    元器件在筛选过程中需考虑对元器件可靠性敏感的应力因素,不同元器件具有不同的敏感应力。至于如何确保长期运行的可靠性已不再是筛选所能保证的,筛选的本质在于剔除产品的早期故障,使产品快速的进入偶然故障期,而高可靠长寿命问题属于可靠性设计问题,需要通过设计去赋予,在试验中去验证。

网友:
    对于容易获取失效数据的采用加速寿命试验,对于不易获取失效数据而又存在退化的采用加速退化试验,无论采取哪种加速试验,其核心关键在于所谓的加速量化模型或者叫失效物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