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仿真TDR阻抗

楼主(2020-11-24):
有大神可以分析一下吗?为什么0~147ps之前阻抗是偏小的呢?这部分应该是CPU的扇出细线,阻抗应该大一点呀。还有,这里仿的是差分线,差分阻抗是75ohm,仿真一个来回之后,阻抗为什么上升到150了呢?

网友:
看着好高大上啊

网友A:
    放一下链路设置示意图学一下呢,看起来150欧是远端开路全反射了

网友B:
    阻抗曲线的最开始是有个尖峰的,最好把PCB走线截图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曲线的最开始是有个尖峰的,最好把PCB走线截图出来才好分析。

    走线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下链路设置示意图学一下呢,看起来150欧是远端开路全反射了

    走线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线是这样的

虽然线变细了,但间距也近了,相互耦合会更严重,所以阻抗有可能往下掉(这种比较均匀的传输线,仿真软件一般没啥问题)。150欧是远端开路全反射,TDT和TDR的时间关系也能说明这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线是这样的

    另外请教下,这个是芯片封装,还是PCB走线,一直想了解下芯片封装的RDL怎么扇出,I/O排布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线变细了,但间距也近了,相互耦合会更严重,所以阻抗有可能往下掉(这种比较均匀的传输线,仿真软件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下,这个是芯片封装,还是PCB走线,一直想了解下芯片封装的RDL怎么扇出,I/O排布的原则

    我也在学习中,我做的是仿真哦,不是布线,不太懂

网友:
    差分线,bga扇出,大部分都是50欧姆,肯定小啊

网友(2022-07-1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