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代入值

楼主(2020-11-24):
有个1行n维的矩阵,假设a=[1  3  4  6],  b=[2  3  1  7]。怎样将a中的每一维代入b中啊。也就是产生四个行向量。分别为[1  3  1  7],[2  3  1  7],[2  3  4  7]和[2  3  1  6]。这个只是个4维的假设。但是假如是一个n维的,维度比如30,100什么的。。这个该怎么写啊

网友:
a = [1 3 4 6];
    b = [2 3 1 7];
temp = [];
for  i  = 1:length(a)
          temp = b;
      temp(i) =  a(i); %改变对应元素的值
      name  =  temp;   %将新数组存起来
         disp(nam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