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FPGA设计关于Verilog编码的12规范

楼主(2020-11-24):
1、命名规则
① 首先每个文件只包含一个module,而且module名要小写,并且与文件名保持一致;
② 除parameter外,信号名全部小写,名字中的两个词之间用下划线连接,如receive_clk_b;
③ 由parameter定义的常量要求全部字母大写,自己定义的参数、类型用大写标识,推荐使用parameter来定义有实际意义的常数,包括单位延时、版本号、板类型、单板在位信息、LED亮灯状态、电源状态、电扇状态等;
④ 信号名长度不超过20字符,并且避免使用Verilog和VHDL保留字命令,建议给信号名添加有意义的前缀或后缀,命名符合常用命名规范(如_clk 或clk_表示时钟, n表示低电平有效, z表示三态信号, en表示使能控制,rst 表示复位);
⑤ 保持缩写意义在模块中的一致性,同一信号在不同层次应该保持一致性。
2、注释规则
① 每个文件有一个文件头,文件头中注明文件名、功能描述、引用模块、设计者、设计时间、版权信息以及修改信息等;
② 对信号、参量、引脚、模块、函数及进程等加以说明,便于阅读与维护,如信号的作用、频率、占空比、高低电平宽度等。用“//”做小于1行的注释,用“/* */”做多于1行的注释。更新的内容要做注释,记录修改原因,修改日期和修改人。
3、模块规则
① module例化名用u_xx_x标示;
② 建议给每个模块要加timescale;
③ 不要书写空的模块,即:一个模块至少要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④ 为了保持代码的清晰、美观和层次感,一条语句应占用一行,每行限制在80个字符以内,如果较长(超出80个字符)则换行;
⑤ 采用基于名字(name_based)的调用而不是基于顺序的(order_based)的调用;
⑥ 模块的接口信号按输入、双向、输出顺序定义;
⑦ 使用降序定义向量有效位顺序,最低位为0;
⑧ 管脚和信号说明部分:一个管脚和一组总线占用一行,说明要清晰;
⑨ 不要采用向量的方式定义一组时钟信号;
⑩ 逻辑内部不对input进行驱动,在module内不存在没有驱动源的信号,更不能在模块端口存在没有驱动的输出信号,避免在elabarate和compile时产生warning;
⑪ 在顶层模块中,除了内部的互连和module的例化外,避免在做其他逻辑;
⑫ 出于层次设计和同步设计的考虑,子模块输出信号建议用寄存器;
⑬ 内部模块端口避免inout,最好在最顶层模块处理双向总线;
⑭ 子模块中禁止使用三态逻辑,可以在顶层模块使用;
⑮ 如果能确保该信号不会被其它子模块使用,而是直接通过顶层模块输出I/O口,可以在子模块中使用三态;
⑯ 禁止出现未连接的端口;
⑰ 为逻辑升级保留的无用端口和信号要注释;对于层次化设计的逻辑,在升级中采用增量编译;建议采用层次化设计,模块之间相对独立。
4、线网和寄存规则
① 锁存器和触发器不允许在不同的always块中赋值,造成多重驱动;
② 出于功能仿真考虑,非阻塞赋值应该增加单位延时,对于寄存器类型的变量赋值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阻塞赋值不允许使用单位延时;
③ always语句实现时序逻辑采用非阻塞赋值;always语句实现的组合逻辑和assign语句块中使用阻塞赋值;
④ 同一信号赋值不能同时使用阻塞和非阻塞两种方式;
⑤ 不允许出现定义了parameter、wire、reg却没有使用的情况;
⑥ 不建议使用integer类型寄存器;
⑦ 寄存器类型的信号要初始化;
⑧ 除移位寄存器外,每个always语句只对一个变量赋值,尽量避免在一个always语句出现多个变量进行运算或赋值。
5、表达式规则
① 在表达式内使用括号表示运算的优先级,一行中不能出现多个表达式;
② 不要给信号赋“x”态,以免x值传递;
③ 设计中使用到的0,1,z等常数采用基数表示法书写(即表示为1'b0,1'b1,1'bz或十六进制);
④ 端口申明、比较、赋值等操作时,数据位宽要匹配。
6、条件语句规则
① if 都有else和它对应,变量在if-else或case语句中所有变量在所有分支中都赋值;
② 如果用到case语句,记得default项;
③ 禁止使用casex,case语句item必须使用常数;
④ 不允许使用常数作为if语句的条件表达式;
⑤ 条件表达式必须是1bit value;
⑥ 如异步复位:
高电平有效使用“if(asynch_reset==1'b1)”,
低电平“if(asynch_reset==1'b0)”,
不要写成:
“if(!asynch_reset)”或者“if(asynch_reset==0)”;
⑦ 不推荐嵌套使用5级以上if…else if…结构。
7、可综合部分规则
① 不要使用include语句;
② 不要使用disable、initial等综合工具不支持的电路,而应采用复位方式进行初时化,但在testbench电路中可以使用;
③ 不使用specify模块,不使用===、!==等不可综合的操作符;
④ 除仿真外,不使用fork-join语句;
⑤ 除仿真外,不使用while语句;
⑥ 除仿真外,不使用repeat语句;
⑦ 除仿真外,不使用forever语句;
⑧ 除仿真外,不使用系统任务($);
⑨ 除仿真外,不使用deassign语句;
⑩ 除仿真外,不使用force,release语句;
⑪ 除仿真外,不使用named events语句;不在连续赋值语句中引入驱动强度和延时;
⑫ 禁止使用trireg型线网;
⑬ 制止使用tri1、tri0、triand和trior型的连接;
⑭ 不要位驱动supply0和supply1型的线网赋值;
⑮ 设计中不使用macro_module;
⑯ 不要在RTL代码中实例门级单元尤,其下列单元:(CMOS/RCOMS/NMOS/PMOS/RNMOS/RPMOS/trans/rtrans/tranif0/tranif1/rtranif0/tranif1/pull_gate)。
8、可重用的部分规则
① 考虑未使用的输入信号power_down,避免传入不稳定态;
② 接口信号尽量少,接口时序尽量简单;
③ 将状态机(FSM)电路与其它电路分开,便于综合和后端约束;
④ 将异步电路和同步电路区分开,便于综合和后端约束,将相关的逻辑放在一个模块内;
⑤ 合理划分设计的功能模块,保证模块功能的独立性;
⑥ 合理划分模块的大小,避免模块过大;
⑦ 在设计的顶层(top)模块,将I/O口、Boundary scan电路、以及设计逻辑(corelogic)区分开。
9、同步设计规则
① 同一个module中,要在时钟信号的同一个沿动作;
② 如果必须使用时钟上升沿和时钟下降沿,则要分两个module设计;
③ 在顶层模块中,时钟信号必须可见,不在模块内部生成时钟信号,而要使用DCM/PLL产生的时钟信号;
④ 避免使用门控时钟和门控复位;
⑤ 同步复位电路,建议在同一时钟域使用单一的全局同步复位电路;
异步复位电路,建议使用单一的全局异步复位电路;
⑥ 不在时钟路径上添加任何buffer;
⑦ 不在复位路径上添加任何buffer;
⑧ 避免使用latch;
⑨ 寄存器的异步复位和异步置位信号不能同时有效;
⑩ 避免使用组合反馈电路;
⑪always有且仅有一个的敏感事件列表,敏感事件列表要完整,否则可能会造成前后仿真的结果不一致;
⑫ 异步复位情况下需要异步复位信号和时钟沿做敏感量,同步复位情况下只需要时钟沿做敏感量;
⑬ 时钟事件的表达式要用:
“negedge”
“posedge”的形式;
⑭ 复杂电路将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电路分成独立的always描述。
10、循环语句规则
① 在设计中不推荐使用循环语句;
② 在非常有必要使用的循环语句时,可以使用for语句。
11、约束规则
① 对所有时钟频率和占空比都进行约束;
② 对全局时钟skew进行约束;
③ 对于时序要求的路径需要针对特殊要求进行约束,如锁相环鉴相信号;
④ 要根据输出管脚驱动要求进行约束,包括驱动电流和信号边沿特性;
⑤ 要根据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特性进行管脚上下拉约束;
⑥ 针对关键I/O是否约束了输入信号和输入时钟的相位关系,控制输入信号在CLK信号之后或之前多少ns到达输入pad;
⑦ 综合设置时,fanout建议设置为3030;
⑧ 要使用输入输出模块中的寄存器,如Xinlinx公司的IOB,map properties选项pack I/O register/latches into IOBsactor需要设置成为“for input and output”,这样可以控制管脚到内部触发器的延时时间;
⑨ 布局布线报告中IOB、LUTs、RAM等资源利用率应小于百分之八十;
⑩ 对于逻辑芯片对外输入接口,进行tsu/th约束;对于逻辑芯片对外输出接口,进行约束。
12、PLL/DCM规则
① 如果使用FPGA内部DCM和PLL时,应该保证输入时钟的抖动小于300ps,防止DCM/PLL失锁;如果输入时钟瞬断后必须复位PLL/DCM。
② 对于所有厂家的FPGA,其片内锁相环只能使用同频率的时钟信号进行锁相,如果特殊情况下需要使用不同频率的信号进行锁相,需要得到厂家的认可,以避免出时钟。
13、代码编辑规则
① 由于不同编辑器处理不同,对齐代码使用空格,而不是tab键。

网友:
代码规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