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时这些方面千万要注意

楼主(2020-11-24):
  PCB打样时这些方面千万要注意

  哪些人会做PCB打样呢?一般情况,有两个大群体会做这个事情,第一个是以PCB为主的打样厂家,第二个是以设计PCB为主的设计工程师:

  首先PCB打样工厂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作为PCB打样工厂,首先在客户下单后,我们需要审核所上传文件是否符合工厂的工艺要求、制程能力、上传文件是否存在设计问题,如有上传参数信息和文件不一致的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和客户确认以哪个为准进行生产?线路图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同样需要和客户确认;如果底层丝印和顶层丝印正好相反,询问客户是需要以底为正还是以正为底;还有最重要的就是PCB打样工厂必须保证品质、交期和物流,这也是客户最关注的问题。

  打样工厂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常见的有专业样板工厂、个别抄板公司、最好的就是正规的PCB工厂,一般来说,正规的PCB工厂都是做长期客户的,打样完成后也会有专业的飞针测试,这样的工厂对于客户来说一定是最有保障的,专业打样工厂一般就是只做一两片小板子,小成本、小制作,做好后也不会有正规的飞针测试,这样的话,如果客户收到样品后出现问题,这样的工厂也不会进行相关的赔偿,因此,我们还是要去选择正规有交期承诺、有品质保障的正规PCB打样工厂去做打样。

CB设计工程师需要更多注意的是设计过程中的参数信息、数量和元器件封装问题,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整个线路整体规划,线路是否有短路的地方,电气检查是否到位,在所有的检查完成后,设计工程师首先要确保所建立的封装库中没有的封装,再设计PCB板图时,必须保证图中所需的元器件在封装库中有对应的封装,这样才能方便设计的顺利进行;PCB板的设计参数,设计师需要根据产品电路系统的需求,设计相对应的层数、颜色、尺寸、工艺等;设计完成的PCB板图需要生成网络表;PCB设计图的整体布局可采用自动布局和人工布局的结合方法,将元器件封装模型载入到PCB设计窗口内的合适的位置,从而使元器件的布局更加合理、美观。PCB设计图的布线也是需要注意的,自动布线不成功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人工布线;所有设计完成后,设计好的PCB版图保存后再输出设计文件即可。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PCB板仿真分析,简单说就是对PCB板的信号仿真,由此来分析整个线路的布局和参数是否合理。最终的目的是考虑PCB的成本合理规划和产品的稳定性能。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