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在AD中怎么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

楼主(2020-11-24):
#技术风云榜#在AD中怎么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AD中有Film~import(全拼没记住),然后选项里面就有,选中后一直下一部就可以

网友B:
    直接拖入ad,然后一路next

网友C:
15.x和16.x的brd文件可以直接拖到AD里面,然后根据提示一路点击Next按钮,直到导入为止即可!

17.x的brd文件可以参考以下方法导入AD: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232-1-1.html

网友D:
    :lol:lol看看大佬的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来跟着大佬学习学习

网友E:
1、从ALLEGRO PCB Editor中导出Gerber文件和IPC网表文件(不要IPC网表也可以,不过那样导入的PCB网络名是AD随机命名的)。也可以导出ODB++文件(可能还是需要IPC网表),我觉得这个比Gerber方便。ALLEGRO需要安装第三方软件才能输出ODB++,这个在导出时会提示下载的(软件是free的)。 2、在AD中新建一个CAM文件。 3、通过AD的File/Import导入ALLEGRO输出的Gerber/ODB++,(可选)通过File/Import/Net List导入IPC网表。 4、使用Tool/Netlist/Extract提取导入的Gerber/ODB++的网络(将相连的Track视为同一网络,网络名随机生成)。 5、(可选)通过File Import/NetList导入IPC网表。如果3中已导入,忽略本步。 6、通过Tool/NetList/Campare将Extrat的网表和IPC网表进行比较,从而将网络(大部分)命名为ALLEGRO中原来的网络名。 7、通过File/Export/Export to PCB,将CAM文件导出到PCB。至此基本完成了导入功能,但是所有的元件已经分解成了Pad,overlay上的Designator也已经不再是Text型。 8、元件的“恢复”: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将其作为一个Union,然后使用准备好的封装进行替换。这个可能比较费时了:-)其实也可以不准备封装,直接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复制到PCB library的新建空元件中,就制成了一个和原来一样的封装了。 9、也可以这样恢复元件:建一个不包括任务元素的PCB封装,放置到要恢复的元件附近,然后将元件的primitive加入到这个元件中(右键菜单中找)

网友: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收藏了

网友:
    好多大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从ALLEGRO PCB Editor中导出Gerber文件和IPC网表文件(不要IPC网表也可以,不过那样导入的PCB网络名是AD ...

这个好详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中有Film~import(全拼没记住),然后选项里面就有,选中后一直下一部就可以

网友:
不是有那个教程吗

网友F:
可以看看教程学习一下 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教程学习一下 不难的

是啊,跟着教程走一遍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x和16.x的brd文件可以直接拖到AD里面,然后根据提示一路点击Next按钮,直到导入为止即可!

17.x的brd ...

我跟着你链接的步骤走了一遍,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x和16.x的brd文件可以直接拖到AD里面,然后根据提示一路点击Next按钮,直到导入为止即可!

17.x的brd ...

我也是跟着这个步骤走了一遍,问题解决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x和16.x的brd文件可以直接拖到AD里面,然后根据提示一路点击Next按钮,直到导入为止即可!

17.x的brd ...

谢谢大佬,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从ALLEGRO PCB Editor中导出Gerber文件和IPC网表文件(不要IPC网表也可以,不过那样导入的PCB网络名是AD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拖入ad,然后一路next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大佬的回复,学习学习

一起跟着大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中有Film~import(全拼没记住),然后选项里面就有,选中后一直下一部就可以

谢谢大神啦

网友:
楼上有很多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x和16.x的brd文件可以直接拖到AD里面,然后根据提示一路点击Next按钮,直到导入为止即可!

17.x的brd ...

正解!!!!!!!!!

网友:
16.x及以下版本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
    这个我没有导过。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allegro居然能直接导入AD。

网友:
    还有这操作,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