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在AD中焊盘为梅花(或十字)状连接,过孔为直接连接,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20-11-24):
在AD中焊盘为梅花(或十字)状连接,过孔为直接连接,应该怎么连接?

网友:
    :lol:lol想让铺铜和焊盘过孔的连接方式分开,那就对他俩单独做铺铜的规则设置就行啦

网友:
    铺铜选项这里选择高级,可以对贴片焊盘 直插焊盘,过孔,选择不同的形式和线宽,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单独设置过孔全链接,然后通用设置为花焊盘就行,时间充足,需处理较多的再按照种类和逐个设计

网友:
    楼上写的都很详细,设置铜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