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大屏幕温湿度测控电路

楼主(2020-11-24):
    单片机大屏幕温湿度测控电路

附图是一款大屏幕LED显示的温湿度测量与控制电路。使用自带12位AD转换功能的SN8P1704A单片机为核心制作(有关S.N8P1704A的资料,可以参考本刊2004年5月的《用SN8P17:4制作通用数字电压表》一文)。
    该电路可以带动1~12英寸的各种共阳极数码管而无需更改软硬件,仅仅根据选用的数码管大小而调整其供电的高低就行了。尤其适合应用在宾馆,饭店,车站,机场等公共场合和家庭使用。由于其还带有控制输出功能,因此具有自动调整温湿度的能力。
    1.驱动大尺寸数码管的硬件配置
电路中,对大尺寸数码管的驱动主要为分离元器件,这样做的目的是造价低而且可靠。单片机的IO~P4端口对4~7译码器CD4511 -J送出 BCD格式的笔段码,CD4511-J是一种高电平输出有效的器件,其输出先驱动7只.19013(或者N8050)三极管,再由三极管的集电极来驱动数码管的笔段,这样,对单片机和CD4511-J来说,其输出都无需承受大尺寸数码管超过5V的供电电压和较大的驱动电流,因此是比较安全的。同理,单片机的P42,P43、P44三个端口分时送出001~110六种数码管的位驱信号,这个信号首先只是选择1~8开关电路CD4051,其中选择码000和111不使用,方便以此(000或111任何一组)编码来关闭数码管的全部驱动。CD4051的输出端口只是驱动小功率的.N9013三极管,再由N9013的集电极去拉动大功率的PNP三极管,PNP三极管的具体选择原则为:耐压≥数码管供电的2倍,电流≥7个笔段同时点亮时的总电流,由于参数要求实际并不高,市场上可供选择的这些参数的大功率管子型号很多,例如BD136、BD236、TIP32、TIP42等,可以根据实际数码管的尺寸来选择。
⒉.超限值的设定方法
    在单片机的PO0.P01、 PO2各接有一只按键,它们分别担任“设定"“加置数”和“减置教"的功能。设定时,按动一次“设定”键,屏幕上的温度屏将显示原来的设定上限值,而湿度屏的最高位会显示一个“0”(受CD4511-J的编码输出限制,无法使用其它符号来表示).表示目前在设置温度的上限值,这时候,可以通过“加数键”和“减数键”来修改温度屏幕的数字,一下一-下地按动按键,数字会随之递增(或递减),如果按住按键不放,达到3秒之后,屏幕数字就会快速跑动起来。
设置好温度上限值后,再次按动“设定键”,温度屏会显示出原来的下限值,湿度屏的最高位则显示“1”,表

网友:
    单片机大屏幕温湿度测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