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如何创建VRM

楼主(2020-11-24):
杜老师讲SODIMM那节课程里提供的仿真文件本来就带有VRM。如果所仿真文件本来没有应该如何创建VRM呢??

网友A:
    在Component列表中先创建一个Model,然后在创建一个VRM器件,最后将VRM器件连接到电源和地
可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 132 : 设置孔壁沉铜厚度、新建VRM模型和器件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A:
在Component列表中先创建一个Model,然后在创建一个VRM器件,最后将VRM器件连接到电源和地
可参考电巢学堂 ...

    Component列表在哪里呀?没找着

楼主(2021-02-07):
    已解决,先要新建Model,然后再新建Component

网友(2021-08-20):
    奥奥,学习了下

网友(2022-07-12):
    新建的VRM怎么和网络link上,link那个按钮是灰色的,选不中,求指教

网友:
    呀呀呀,聪明的小脑袋给搞出来了

网友:
    加载IBIS模型时提示,No power pin connected.Select one power pin at least。咋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