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有声音都解决不了吗?

楼主(2020-11-24):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带满载的时候有声音,大部分是输入90V到100之间,然后是150V-200V之间 都会有声音,轻载,半载都没有,调试环路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主要一致性还不行,QR有声音都解决不了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两种情况:一是你变压器中心柱有可能没点胶、变压器没寖漆,二可能是你的变压器B值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