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大家mentor里面打孔都上不上格点?

楼主(2020-11-24):
弱弱的问一下大家mentor里面打孔都上不上格点?感谢!

网友:
我们一般都不上,上格点太难用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上格点。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撒测试点,上不上格点无所谓。
    如果需要做测试点,那么最好还是上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