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次开机都需要LMTOOLS开启服务

楼主(2020-11-24):
    allegro之前用一直没问题,最近不知道是电脑系统更新还是怎么回事,基本上每次开机都需要先通过LMTOOSLS开启服务才可以用,原理图和pcb都是这样。大家知道为啥不,咋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就很卡,不是那种卡一下就好了,是卡就不动了,没法恢复的那种。和电源层铺铜有关系吗?因为基本上都是在电源层分配网络的时候出现的情况,不过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切到别的程序,再切回allegro就也卡着不动了。。现在基本上就没法用了。

    不知道这两个是一个原因导致的还是两个问题。

求大神帮忙。

楼主:
    LMTOOLS,这里打开服务之后才能用

网友A:
    应该是license服务开机的时候被禁止启动了,到防火墙里面看下,将Cadence的license服务程序设置为允许通过!第二个问题属于疑难杂症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icense服务开机的时候被禁止启动了,到防火墙里面看下,将Cadence的license服务程序设置为允许通过 ...

之前从来没出现过第二种情况,昨天更新电脑系统之后就这样了。。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重装一下会有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从来没出现过第二种情况,昨天更新电脑系统之后就这样了。。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重装一下会有用 ...

    疑难杂症没有人能够给你确定的答案,你能够做的就是没办法了也只能重装试试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先说胡乱进行的操作,更新电脑各种驱动,把系统更新能卸载的都卸载了(因为故障现象是在更新系统后出现的,所以就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想试一下)。

    第一个问题,版主回答说“应该是license服务开机的时候被禁止启动了,到防火墙里面看下”,我也没动别的什么,后来就没再出现过。

    第二个问题,我用了大半天,避免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尤其是和网络有关的地方使用键盘,就没再出现卡死的情况。因此感觉是因为键盘输入造成的。后来整理BOM,无意间发现,excel也总是会出现卡死的情况,并且都是在复制粘贴的时候,完全卡死。所以怀疑会不会和输入法有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哈哈),重新下载了一个输入法,不用系统自带的了,我下的是搜狗,后来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还是需要注意,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个,需要先将输入法切换成搜狗,才能按键盘,不然的话很大概率会出现卡死的情况。

深层次的原因未知,但是解决方法找到,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完美解决问题还是很让人开心的,毕竟当时郁闷了好久。

网友(2022-07-2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先说胡乱进行的操作,更新电脑各种驱动,把系统更新能卸载的都卸载了(因为故障现象是在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刚开始也是每次开机都先手动开启一下LMTOOL lisence ,觉得没有多麻烦,后来分享给同事的原理图,发现同事也需要开启才能打开,我就不得不想办法了。但是我只是重新用阿里狗破解了一下,就可以了,同事那边的原理图 也可以正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