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有没在Siwave手动创建VRM器件的,如何创建,类似Sigrity,加port这种是可以

楼主(2020-11-24):
有没在siwave手动创建VRM器件的,如何创建,加port这种是可以。类似Sigrity7 G& z4 C4 r4 k1 V

楼主:
这是ansys自带软件有的,没找到哪里可以创建  不像sigrity

网友:
就是加电感

网友(2023-04-13):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加的呢,直接加电感就行?加多大的呢

网友(2023-07-26):
    同问怎么加V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