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补丁一打开规则Cmgr软件直接关掉了

楼主(2020-11-25):
    没打补丁之前破解以后打开是没有问题的,打完114补丁,一打开规则,软件直接掉,没任何提示。有办法解决么?是补丁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打完补丁一打开规则Cmgr软件直接关掉了,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完补丁一打开规则Cmgr软件直接关掉了,收藏了。

    有解决方案么?

楼主: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重新装了一遍,打了115补丁还是只要打开规则管理器软件就直接关了

网友B:
    运行下这个命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下这个命令试试

试了,没用。装完软件破解以后是没问题的,只是打了补丁以后出现的问题

网友C:
    打完补丁重新破解一下,: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完补丁重新破解一下,

    破解了,按照网上的新建个spb_16.6的文件夹,补丁打在这个文件夹里,然后再复制到spb_16.6old里,等等,打完补丁,其他都好好的,只有打开规则管理器会直接闪退

网友(2021-06-17):
    请问这个问题后面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软件没破解好吧

网友:
    好了没?我的也是打开就闪退呢

网友D: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重卸载装了,打最新补丁也不行,准备重装系统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重卸载装了,打最新补丁也不行,准备重装系统试试了

    一直没解决,所以现在一直没打补丁,因为电脑是公司统一管理,系统得有专门人装,不方便,所以一直没重装系统,这情况应该是系统得问题

网友E(2023-04-19):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重卸载装了,打最新补丁也不行,准备重装系统试试了

    哥,你的问题解决没呀,我重装,打最新的补丁,然后试了网上的各种办法,还是要闪退,心态炸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你的问题解决没呀,我重装,打最新的补丁,然后试了网上的各种办法,还是要闪退,心态炸裂

    没有解决,后面一直没有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