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硬件出问题分析思路

楼主(2020-11-25):
不会怎么写文章。我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自己怎么分析硬件问题的。在这里先说数字电路的。在每次分析硬件问题时候,先熟悉以下几个方面:1、元器件特性;2、基尔霍夫定律;3、清楚信号的路径与返回路径。

硬件的问题我分为四种:1、每次上电必然出现,而后又能正常工作;2、上电必然出现,而后不能工作;3、运行一段时间出现,重启又可恢复的;4、运行一段时间出现后,重启不可恢复的。

首先第一种问题:每次上电必然出现,而后又能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设计时候,没有考虑上电初始化过程中的状态。比如说,一些芯片(ARMFPGA等)在上电完成后,需要进行系统或程序的配置,在芯片初始化完成之前,IO端口都是不受程序控制。不同芯片在初始化或配置过程中,IO端口一般都会有一个默认状态,比如说弱上拉或者弱下来等。如果某一个关键的输出,在理想状态下,输出低电平才是想要的结果,但是由于在芯片上电初始化过程中IO端口默认弱上拉,则有可能导致该IO口输出控制的设备进行误动作。上电完成后,IO端口受控,设备又可以正常运行。

第二种问题:上电必然出现,而后不能工作。这种一般是硬件设计的致命失误一般有两个重点:1)检查哪些元器件损坏:2)检查哪些元器件进行过流、过压或高温保护。然后通过损分析坏的元器件失效原因,反推信号或电源的特性,在一直反推出隐藏的原因。比如说,如果是过流烧毁,那么检查有没有短路,或者有没有低阻抗的电源到地的路径导致(比如寄生二极管);分析元器件降额是否满足要求等;

第三种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出现,重启又可恢复的。这有可能是软件溢出导致数据出错,也有可能元器件长时间工作导致性能下降,也有可能长时间运行,导致电荷的累积,导致电平出错等。根据出现问题的现象,进行功能定位,然后芯片定位,然后信号定位。最后检查信号相关的器件。

第四重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出现后,重启不可恢复的。解决情况类似第三种。也是先进行功能定位,然后芯片定位,信号定位。检查与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相关的器件,是否满足降额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