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报错输入的参数数目不足

楼主(2020-11-25):
可运行的源代码:function dx = system_ct(t, x, u, T)
    global vr wr
    dx    = zeros(3,1);
    w = wr - u(2);
    dx(1) = -w * x(2) + u(1);
    dx(2) = w * x(1) + vr * sin(x(3));
    dx(3) = u(2);
end

更改了模型之后模型改为:
function dx = system_ct(t, X1 ,x , u , T)
    global m11 m22 m33 d11 d22 d33 xmeasure
    global Xu Xuu Yv Yvv Nr Nrr %均为常数

d11=Xu+Xuu*abs(X1(4));
d22=Yv+Yvv*abs(X1(5));
d33=Nr+Nrr*abs(X1(6));
dX1 = zeros(6,1);
dX1(1)=X1(4)*cos(X1(3))-X1(5)*sin(X1(3));
dX1(2)=X1(4)*sin(X1(3))+X1(5)*cos(X1(3));
dX1(3)=X1(6);
dX1(4)=(m22/m11)*X1(5)*X1(6)-(d11/m11)*X1(4)+u(1)/m11;
dX1(5)=-(m11/m22)*X1(4)*X1(6)-(d22/m22)*X1(5);
dX1(6)=((m11-m22)/m33)*X1(4)*X1(5)-(d33/m33)*X1(6)+u(3)/m33;

dx = zeros(6,1);
dx(1)=Xr(1)-dX1(1);
dx(2)=Xr(2)-dX1(2);
dx(3)=Xr(3)-dX1(3);
dx(4)=Xr(4)-dX1(4);
dx(5)=Xr(5)-dX1(5);
dx(6)=Xr(6)-dX1(6);
end

运行即报错第68行,“输入参数的数目不足。”
请问各位这该怎么修改?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68行是什么

网友:
楼主把问题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