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设计之ARM m0进度(1)

楼主(2020-11-25):
这个例子是用于测试我写的ARM这个内核,测试例子是一个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的程序。

1、已解决问题:LDR1这条指令的

#10  i_datain <= { `LDR1, 5'b0000_1, `gr0,`gr2};      //LDR0 5'b01001,PC                  00:6a01
#10  i_datain <= { `LDR1, 5'b0001_0,`gr0,`gr1};      //LDR0 5'b01001,PC                   04:6902
//阻塞相当于延迟一个周期取i_datain
#10  i_datain <= { `ADD1, `gr1, `gr0, `gr3};//ADD1 7'b0001100 //Rd=Rm+Rn                 08:1883
#10  i_datain <= { `ADD1, `gr1, `gr0, `gr3};//ADD1 7'b0001100 //Rd=Rm+Rn                 08:1883
     d_datain <=   RAM[0];//32'hffff0000;//32'h000f0000;
#10  i_datain <= { `SUB0, `gr1, `gr2, `gr1};
     d_datain <=   RAM[1];
这里的处理就可以仿真RAM的时序。要特别注意这个是碰到LDR1要stall的仿真。

2、未解决问题:跳转到具体位置(需加上内核RAM之后再确定)

#10  i_datain <= { `B1, 12'b0100_0000_1001 };                       //0e:d409
3、已解决问题:条件跳转时nf会在为0或者为1是都会跳转,因为是测试是用了别的处理器的汇编代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把其中一个条件略作了改动,以测试这个汇编代码。

nf <= 1;  跳转
cf <= 1;  其实就是nf = 0 适合的是nf=0跳转
4、已解决问题:跳转时序调整(将跳转信号往后一个周期)

assign can_jump = ((cond_1[3]==1'b1)&&(nf == 1))|((cond_1[2]==1'b1)&&(zf == 1))|((cond_1[1]==1'b1)&&(cf == 1))|((cond_1[0]==1'b1)&&(vf == 1));
5、已解决问题:信号条件跳转后,后面取得两条全部都是废的,那么我们就将其控制信号置为0即可。

未加RAM的正确方针:

                #10  i_datain <= { `B1, 12'b0010_0000_0010 };
                #10  i_datain <= { `ADD1, `gr1, `gr0, `gr3};//ADD1 7'b0001100 //Rd=Rm+Rn                         08:1883
                #10  i_datain <= { `ADD1, `gr1, `gr0, `gr3};//ADD1 7'b0001100 //Rd=Rm+Rn                         08:1883
                #10  i_datain <= { `ADD1, `gr1, `gr0, `gr3};//ADD1 7'b0001100 //Rd=Rm+Rn                         08:1883
6、未解决问题:内核的pc和RAM的时序不一致。需要进行一些时序上的调整。
当前进度:

7、已解决问题:无条件跳转,在取操作数的时候进行跳转。这样就可以只要一条的取指代价。
8、已解决问题:对齐enable与地址信号。

always@(posedge clock) begin
        if(!reset)
                d_addr <= 0;
        else
                d_addr <= reg_C[6:0];
end
9、未解决问题:LDR1的d_re还没有检测。
10、工程进度:测到地址为0xe的指令。

网友:
    数字电路设计之ARM m0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