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中,Xsignal的长度和nets中的长度不一致,为什么?

楼主(2020-11-25):
        一个FBGA同时挂四片DDR3,做菊花链结构,在做等长的时候,无论是使用Xsignal还是看nets的长度每两片之间的线都是等长的,但是在最后一片到FBGA的时候,Xsignal不等长,但是在NETS里面看相同网络的线长确是等长(没有加电阻的长度),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不清楚,看看大佬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xsignal只计算路径长度,不会计算重叠走线和焊盘内部的扭摆走线。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