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与MicroAutoBox如何连接

楼主(2020-11-25):
MATLAB与MicroAutoBox如何连接,Matlab编程如何在MicroAutoBox内运行?

网友:
安装dSPACE软件,与MATLAB关联之后,在simulink的library中就可以看到相应的RTI模块,将这些模块与你的simulink模型连接。然后在configuration parameter里边进行相应的配置,之后编译,再结合controldesk软件下载到MicroAutoBox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