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仿真DDR时,load DDR ibis模型问题

楼主(2020-11-25):
DDR4的ibis文件是从镁光官网下载的,load之后,pinmapping这里的pulldow,pullup这几列都是红色的,而且后面如果和controller连接的时候
没法正常连接,就是一直打红x。回去再去修改ddr的ibis时,又会报“ the pullup of pin 'xx' is not associated with power pin",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A:
    通常IBIS文件中没有定义pin mapping,需要手工修改,或者用Speed2000的DDR workflow自动修改,详细方法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 44 : 设置内存芯片IBIS模型 https://edu.eda365.com/course/88/task/1771/show.html

网友(2021-04-01):
    也在看这个问题

网友(2021-09-13):
    太贵啊,买不起啊

网友(2023-07-27):
引用 网友A:
    通常IBIS文件中没有定义pin mapping,需要手工修改,或者用Speed2000的DDR workflow自动修改,详细方法参考 ...

    我不是用speed2000修改,我是power si提取的参数,怎么pin  mappin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