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提取板子的互联模型问题

楼主(2020-11-25):
powersi提取互联模型的时候,明明选了电源的,仿真结果里面也能看到电源的port,但是我再systemSI仿真DDR,VRM与PCB连接的时候,port下拉里面没有电源,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帮你问问我师傅,你也可以@一下版主

网友:
提取S参数没有设置对

网友A:
    提取互联模型时,没有使能VRM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互联模型时,没有使能VRM器件

多谢阿杜老师,我用powerSI提取互联模型的时候,里面没有VRM器件,只是勾选了VDDQ/VTT电源。后来我就新建了2个VRM器件,只能是无源器件,我就用10毫欧电阻来配置这两个VRM器件,然后link到相应的pin上,但是提取出来的dnp文件,到systemsi用的时候,还是没有电源的Port,我这样操作是不是不对?求教,谢谢

楼主:
    提取模型的时候,generate port这一步,用手动建了两个VRM的Port,现在systemsi里面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我这样操作合理不?

网友:
    手动建Port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