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如何在考虑生产的前提下设计PCB走线布局更美观?

楼主(2020-11-25):
如何在考虑生产的前提下设计PCB走线布局更美观?" }0 @+ y- o9 v. `: `

网友:
    首先,对结构有要求的器件进行摆放,摆放的时候根据导入的结构,连接器得注意1脚的摆放位置。

网友:
    布局时要注意结构中的限高要求

网友:
    如果要布局美观,一般按元件外框或者中线坐标来定位(居中对齐)

网友:
    布局的时候需要考虑好布线通道评估、考虑好等长需要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