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Mentor中手动添加测试点麻烦不?

楼主(2020-11-25):
弱弱的问一下mentor中手动添加测试点麻烦不?感谢!

网友:
不麻烦,只要你参数设置好就可以。

网友:
可以自动添加

网友A(2021-05-17):
请问一下测试点的覆盖率,你们是怎么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测试点的覆盖率,你们是怎么查的?

这个可以算出来 ,可以看到测试点放置数量   和 网络数量   ,好像没找到可以直接显示百分比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