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要进行DFM检查?

楼主(2020-11-25):
整体版图已经拼完了,交给下家就可以tape-out参加pmw了,在填表的时候有一个要填的是density,是不是要进行DFM检查?一般加Dummy都是交个代工做的。而density 好像是会影响yield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修改下drc rule 里的density 语句,可以把具体的density 值输出到XXX.density 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