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TDI的FT2232/FT232的JTAG仿真器

楼主(2023-11-07):
前几年做过一段时间军品,涉及的很多赛灵思的FPGA相关项目,产品不管什么形态,最后都得想办法留个标准JTAG座,或者其他形态的小间距连接器转接一次,还得再来个调试串口之类的,太麻烦,就想做个板载的blaster,之前用的很多JTAG都是赛普拉斯+一个CLPD/FPGA之类的方案,无意了解FT232/2232支持JTAG/UART/SPI/I2C,经过验证FT232H/FT2232H/FT4232H都可以用来做JTAG,根据项目需要选择合适的芯片,可以在出JTAG的同时对内提供额外的1个SPI/I2C,1~3个UART接口,非常方便实用。原理其实很简单:赛灵思官方和Digilent合作,维娃都内部驱动支持Digilent基于FTXX的JTAG,故而此方式使用写入EEPROM配置成Digilent公司JTAG的方式来让维娃都可以识别到。
使用方法很简单:
1,买个FT232H/2232H/4232模块或者自己做个板子,或者集成在自己项目上
2,设计时注意JTAG只能在2232和4232芯片的A端口,完成后将USB插入PC
3,去FTDI官网下个对应的驱动,识别到设备后进行下一步
4,将压缩包解压好,打开EXE程序,会自动通过USB烧录EEPROM(如果失败可以尝试使用管理员权限)
5,烧录完成后使用维娃都扫描下,就可以正常识别了
6,模块内部有随机ID生成算法,故而可以支持一个PC同时插入多个JTAG不会冲突
7,芯片是3.3V的,要是想做成仿真器自己加个电平转换。

网友:
好东西,以前用FT232都没注意有这个功能

网友(2024-12-02):
太好了,运行一下就能当仿真器用,我们有救了

网友(2025-04-15):
非常感谢分享,在网上找了半天,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解决办法。

楼主:
把bin文件内容放在程序内部,简化工具

网友(2025-07-01):
感谢,我打算试试

网友(2025-08-05):
请问,是打开FTFI-FT  prog  扫描到设备后,双击eeprom这个程序就可以了吗,为啥我这个不太行

网友:
    产品不管什么形态,最后都得想办法留个标准JTAG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