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一直有个疑问,互连的带宽,提取S参数的带宽,通常很宽。但是实际看S21的频率在基...

楼主(2020-11-25):
一直有个疑问,互连的带宽,提取S参数的带宽,通常很宽。但是实际看S21的频率在基频处(如10Gbps在5Ghz看),很多协议都是这样写的,想知道这样标的原理?
这里的频率就能反映链路的最高有效频谱分量?

网友A:
    基频处对应着最大的能量谱

网友:
    奈奎斯特定律

网友:
    奈奎斯特采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频处对应着最大的能量谱

    谢谢杜老师,基频这里就是一次谐波,意思是只看一次谐波了?2次谐波 10Ghz就不看了?

网友:
    个人理解:这里主要是针对振幅的衡量,再高频是谐波 不影响振幅了 只对边沿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