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约束管理器进行设计时,发现如下问题:

楼主(2020-11-26):
一.在使用约束管理器进行设计时,发现如下问题:

如上图所示,发现match group群组内relative delay栏中的active和margin中均显示为黄色,达不到查看的目的。

进行如下设计即可,如下图所示:

选择setup- >constraints->mode,进入analysis modes菜单,如下图所示:

选择electrical modes然后选择all on即可,然后进行查看即可,如下图所示:

或者在CM界面中直接进行如下操作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即:

Anaylze->analysis modes

二.在约束管理器中创建pin pair 后需要使用到其他ecset中,不然关闭后会丢失,这个细节需要记住。

三.在进行PCB设计时经常会出现一些比较稀奇的DRC报错,其中较多的是phycial mode中的错误:

其中min neck width和max neck length含义如下:

      在一些场合设计中,如LQF,QFN,LGA,BGA等封装场合,我们常常会在引脚的接口处附近将较宽的线变为和IC引脚差不读的宽度进行连接。这在DXP软件中,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在高速时钟走线场合也是比较不允许的,毕竟这将导致信号的不完整性,线宽的突变,将导致阻抗的突变,高速时钟信号,非常容易地就产生了信号反射。但是这里主要讲的还是在普通信号的走线,比如开关量,ADC模拟量,电源线,这一些线都会走的比较宽,而且在整个板子的设计中,都会以较宽的走线为准,就只会在IC的附近进行一次线宽的转化。

所以对于那种场合,怎么样的规则设置才是合理的?首先是“line width”这个的最小值应该就是整个板子使用最多的线宽,这样设置的好处就是,每次你快捷打开布线命令时,软件就会自动帮你选择最小线宽,如此一来就不会每次需要更换线宽,也不容易粗心导致板子线宽不统一。最大值则是比较随意了,最大线宽常根据自己板子的密集度自行调整。其次,就是“neck length”,这是本文记录的重点。在前面已经说整体的最小线宽已经确定为板子最常使用的线宽,那么当你走线到IC的引脚处,进行线宽的变换,不就是破坏规则了?如下图。所以这时候就是这个规则起作用了。这个规则可以理解为破坏最小规则之后的走线长度,这个长度就是给你缓冲变换的长度,只要设置这个长度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变换点到引脚的距离,那么规则报警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这两个规则的合理设置,就可以在布线的时候带来方便,而且不用频繁的去更改线宽规则,这在BGA的扇出走线,进行线宽变换应该也是可行的,设定一个区域规则,进入该区域进行自动线宽变换,而区域界线到引脚的距离就是neck长度的最大值。这个neck的设置可以比较容易的避免自己在PCB中出现多种线宽,毕竟走线中难免忘记切换线宽就直接走线,最后因为6mil和10mil没注意分辨出来,导致线宽不统一。

Min bb via stagger最好将其关掉。

pad-pad direct connect允许pad之间连接。

四.出GERBER文件时,将format设置为3.5格式。采用英制时整数部分为3(1inch =1000mil),小数部分采用5位。

五.出gerber时,使用手动添加层次文件夹,并同步选择所有相关的subclass,这样提高工作效率。

六.在盲埋孔设计时需要使用到对应的过孔,过孔设定步骤如下:

     首先创建一个双面板通孔,需包含缺省层;

     最后直接使用通孔,选择相关起始层到截止层来直接创建对应合适过孔即可。

     注意:在设计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起始层和截止层,不然会出错。

网友:
    线宽的突变,将导致阻抗的突变,高速时钟信号,非常容易地就产生了信号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