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当做数字电源还是模拟电源意思是数字跟模拟哪个先接电源输出好?

楼主(2020-11-26):
LDO输出当做数字电源还是模拟电源意思是数字跟模拟哪个先接电源输出好?0 R8 O3 q3 i' y9 u; C

网友:
    LDO不应该是模拟地吗

网友:
    如果想用一个LDO来为数字和模拟提供电源,建议先接模拟电源,模拟电源经过LC滤波后,为数字电源。

网友:
    感觉LDO先接模拟地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