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PCB中怎么等间距摆放器件?

楼主(2020-11-26):
AD在PCB中怎么等间距摆放器件?

网友:
我觉得是设置合适的格点,元件放在格点上。
当然,在编辑菜单下的对齐工具里有等间距设置功能,distribute vertically和distribute horizontally。

网友:
    选择要排布的器件,CTR +SHIFT +H 或 CTR +SHFT +V 水平或垂直等间距

网友:
    本人经常用2楼的方法

网友:
    我是直接设置的快捷键,很方便

网友:
    按A打开小菜单,有你想要的所有对齐方式

网友:
    框选要摆放的器件,按A,然后就调成自己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