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Librarian 导出allegro封装出错

楼主(2020-11-26):
UltraLibrarian 导出allegro封装出错 ,如下图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allegro 不是安装在默认路径导致的,知道怎么修改bat 里面的路径最好了,或者把生成的文件都放到allegro 安装路径下面 在点击bat 就可以了

网友:
彻底解决方法:编辑.bat 文件,地址改一下;如我的allegro安装地址替换后,START /W "" "C:\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allegro" -s builder.scr.txt,验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