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对质量的要求从哪些方面判断?

楼主(2020-11-26):
SMT对质量的要求从哪些方面判断?

网友:
    质量是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实现的

网友:
     焊点要求
⑴ 产生电子信号或功率的流动
    ⑵ 产生机械连接强度

网友:
    优良的焊点必须形成适当的IMC金属间化合物(结合层)没有开裂和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