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MCU如何选型

楼主(2020-11-26):
    我们在做mcu产品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MCU的选型问题,大家能帮忙给一些建议吗?MCU如何选型?谢谢大家。

网友:
    我公司外设控制多,管脚会用的多

楼主:
    外设管脚肯定考虑,主要是GPIO,PWM,接口等看得见的。像主频,内存大小等怎么去评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设管脚肯定考虑,主要是GPIO,PWM,接口等看得见的。像主频,内存大小等怎么去评估呢?

确实厉害,一下就说到点上了,内存尽量选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设管脚肯定考虑,主要是GPIO,PWM,接口等看得见的。像主频,内存大小等怎么去评估呢?

行家,我以前就没有考虑内存,结果PCB画完了,程序完善后,装不下,把项目的时间耽搁不少

楼主:
    内存选大了,价格就高了啊。如何平衡这个内存大小呢?大家都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