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一类焊盘进行铜皮到焊盘连接设置,比如0402花焊盘,其他全连接

楼主(2020-11-26):
如何对一类焊盘进行铜皮到焊盘连接设置,比如0402花焊盘,其他全连接

网友A:
选中要设置的pin,右键,就有个place thermal override进去就可以设置

网友(2021-01-22):
引用 网友A:
    选中要设置的pin,右键,就有个place thermal override进去就可以设置

    能够对板中所有的0402封装的焊盘一起设置吗?怎么全部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