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布完线的器件,如何只移动器件不移动线和孔呢?

楼主(2020-11-26):
    移动布完线的器件,如何只移动器件不移动线和孔呢?

网友A:
    选择一个或多个器件,移动(F2),当器件悬停于鼠标上时,点击F9(Drop Interconnect),此时只移动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个或多个器件,移动(F2),当器件悬停于鼠标上时,点击F9(Drop Interconnect),此时只移动器件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移动布完线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