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设备如何做好保养 ' P+ q; C; T x6 t

楼主:
影响波峰焊接品质的因素,除了与 DFM设计、治具开孔、元器件引脚氧化和PCB制造缺陷等因素有关外,设备保养也是及其重要的一环。我认为从5个方面着手做好设备保养:
(—)机械部分
1、导轨和链条,由于传送电机在长期运行下,链条与导轨槽、链爪与导轨铜条之间会发生摩擦。虽说有些操作员在做保养时,不停地添加高温润滑脂来润滑,但这种做法,只体现在表面上,其实是忽略了上述摩擦问题。因为高温润滑脂在长时间以及高温作用下,会老化变硬,会加剧它们之间的摩擦,最后导致槽内间隙增大,轨道间隙也随之增大,从而造成卡板(或治具),损坏 PCBA组件。所以建议半年一次,对导轨槽和链条(拆卸)进行清洁,重新在链扣上和导轨槽内添加新的高温润滑油,避免出现此类生产问题。
2、丝杠和光杆,由于有些产品线产品单一,导轨宽度基本不变,操作员在日常工作中会忽视对导轨宽度的调节。那我们应该怎们做,才正确呢?首先,每天在上班前,操作员必须将导轨从窄调到宽(或从宽调到窄)来回调整1~2次,其次应及处理丝杠和光杆上的污物,最后在做周保养的时候添加一些润滑油,这样就可以了。
(二)喷雾部分
喷雾部分的保养尤其重要,但保养起来并非易事。因为喷雾这部分与助焊剂有关。在生产过程中,除喷嘴喷射的助焊剂喷在基板上,还有一部分残留滴落在喷嘴、气管、线路、风刀,时间一长,堆积很厚,很难清理,还会对上述部位产生腐蚀和堵塞一系列问题:1 W$ U" ~ ^8 b/ R
喷嘴堵塞,影响喷雾效果,产生虚焊;$ z. r A
气管爆裂,影响焊接和生产效率;
线路烧坏,影响生产效率和]维修成本;
风刀堵塞,助焊剂残留会滴落到预热区,引发火灾;
建议操作员每天下班前,定时清理,做到日日清。
(三)预热部分
预预热部分有些采用石英管红外加热,石英管是暴露在外面的。有些产品需要粘贴美纹胶进行保护。美纹胶质量有好有坏,坏的美纹胶经过喷雾后,很容易脱落在预热区,会烧起来,残留物会留在里面。另外,还有-些器件被震动到预热腔内,长时间不处理,会引起短路,而烧毁线路以及灯管。建议在断电和冷却的情况下,每周清理一-次即可。(四)锡炉部分
锡炉部分主要关注的是波1 (揉乱波)和波2 ( 平滑波)喷口。由于锡液是通过锡泵或电磁线圈的作用不断地喷到上面来,锡液与空气当中氧反应,形成锡氧化物(锡渣)。锡渣容易堵住波峰口,会引起揉乱波高低不平、平滑波不平整,从而影响焊接质量,如缺陷:桥接和虛焊。建议一旦出现揉乱波高低不平、平滑波不平整现象,就应及时处理。
(五)电气部分 _
电气部分保养也很重要。由于设备长时间的运行,线路老化、控制电器触点会损坏,早发现早更换,这对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和降低维修成本,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我建议每半年检查一次。: c. a7 Z# T u)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