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MP9426的输出电容选择,求帮忙翻译下面句子

楼主(2020-11-26):
If using ceramic capacitors, the impedance at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is dominated by the capacitance. The output-voltage ripple is caused mainly by the capacitance.

The output-voltage ripple caused by ESR is very small. Therefore, an external ramp is needed to stabilize the system. The external ramp can be generated through the capacitor Cr.

楼主:
输入电容选择Ceramic capacitors are recommended for best performance and should be placed as close to VIN as possible. Capacitors with X5R and X7R ceramic dielectrics are recommended because they are fairly stable with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楼主:
按推荐的输入电容选择是不是输出电容也应该X5R或X7R?用Y5V不行吧?

网友A:
    如果使用陶瓷电容器,开关频率处的阻抗主要由电容决定。输出电压纹波主要是由电容引起的。由ESR引起的输出电压纹波很小。因此,需要一个外部斜坡来稳定系统。外部斜坡可以通过电容Cr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陶瓷电容器,开关频率处的阻抗主要由电容决定。输出电压纹波主要是由电容引起的。由ESR引起的输出 ...

    电容Cr怎么解?

网友:
    Cr电容不是电容Cr,Cr电容,只是一个电容,并不是电容的什么参数,应该是Cramp才对,也就是说通过外部电容去调节,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Cr怎么解?

    没有你这个芯片的规格书,不过找了MPS另一颗芯片中关于ramp compensation电路的解释说明,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推荐的输入电容选择是不是输出电容也应该X5R或X7R?用Y5V不行吧?

Y5V的温度稳定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这个芯片的规格书,不过找了MPS另一颗芯片中关于ramp compensation电路的解释说明,仅供参考

    感谢回复!实验做完了,不是这方面的原因,可能是ESR这个参数,换了钽电容继续实验,挂了18小时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