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CAM350 V8.0.5 Utilities菜单

楼主(2020-11-26):
#技术风云榜#CAM350 V8.0.5 Utilities菜单

1. Draw to custom:线转自定义D码。
Draw To Symbol:画线转符号(排版时用)。
2. Draw to flash:可将某些线转换成焊盘。
Automatic:自动
Interactive:交叉
3. Polygon conversion:多边形转换。
Draw To Raster Poly:线转换成光栅。
Raster Poly To Vector Poly:光栅转换成矢量。
Draw To One-Up Border:定义单元Border。
4. Draw To raster poly:将非矢量的区域转换成矢量。
5. Netlist extract:生成网络。
Clear Silkscreen:清除丝网标记。
6. Data optimization:数据优化。
Remove isolated pads:删除孤立焊盘。使用该指令时要注意其是否会造成断线开路。
Remove redundant pads:删除重叠的焊盘。
7. Teardrop:泪滴型焊盘。为了增加焊盘和线路的接触面积以降低因开路造成的报废。
8. Over/under size:统一放大/缩小各元素的尺寸。会重新产生新D码,并不会改动图形的尺寸比例。
9. Panelization:排版编辑器。
10. Convert Composite:转换复合层。
11. Composite To Layer:复合层合到层。

网友:
CAM350 V8.0.5 Utilities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