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焊盘爬锡不良

楼主(2020-11-26):
同一个芯片,不良率30%,锡膏印刷没问题,回流焊之后如图。上面一侧引角正常融化焊接,焊盘上面也能看到锡,但左侧焊盘上不融化锡。有一部分焊锡残留在焊盘上成点状。焊锡全部爬到引脚腿儿上面。求原因。 锡膏用的千住M40-LS720无铅,温度曲线也没问题。 电路板是4层板喷锡工艺,单面有器件。底面大面积接地敷铜。 如果说是炉温的问题吧,图片里面上面一侧都是正常的。如果说是焊盘氧化的问题吧,为什么都是出现在不确定的一个面,而不是随机出现在焊盘上,炉温调整了几次,也不见效果。 求各位专家给出指导意见。

网友:
    严重吗,不严重的先烘烤看看

网友:
    换个方向过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