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大神一个有关DDR3的时序问题

楼主(2020-11-26):
请教大神一个有关DDR3的时序问题:Tdqsck这个参数测试时是在cpu端测还是在内存颗粒端测试?感谢!

网友:
    tDQSCK 是读的时序,这时DQS是内存颗粒控制输出的,但CLK还是controller输出的,这个就是内存颗粒收到CLK后送出DQS的时间差,应该是在内存颗粒端测量

网友:
    理论上是在DDR颗粒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