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蜂鸣器引脚插装孔的热量散发不出去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26):
蜂鸣器引脚插装孔的热量散发不出去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通过将蜂鸣器塑壳底部开槽进行解决,底部开槽不影响性能,不影响装配,在过波峰焊时,热量通过底部的开槽散发出去,防止了底部温度的聚积。

网友:
    引脚材质由紫铜改为磷青铜,引脚的导热性降低7.7倍,锡炉的温度不会很快被传到塑壳,且引脚过锡炉的时间约为3.5 s~5 s,理论上完全可以解决塑壳受热熔化问题

网友:
    改变凸台结构和针脚材质,将塑壳底部凸台由平面更改为通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