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插装线路板的一些可制造性设计建议?

楼主(2020-11-26):
有没有插装线路板的一些可制造性设计建议?

网友:
    尽量在板子的顶面(元件面)进行布线,PCB底面(焊接面)容易受到损坏。不要在靠近板子边缘的地方布线,因为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板边进行抓持,边上的线路会被波峰焊设备的卡爪或边框传送器损坏

网友:
    尽可能使定位孔间距及其与元件之间的距离大一些,并根据插装设备对其尺寸进行标准化和优化处理

网友:
    对于具有较高引脚数的器件如接线座或扁平电缆,应使用椭圆形焊盘而不是圆形以防止波峰焊时出现锡桥